钻头两边侧刃表面有坑洼状---请教

楼主(2008-08-13):
我在钻削加工时
在钻头用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现钻头两边侧刃表面(前面一段)有坑洼状
不知各位大大有何办法解决

网友:
1、加工什么材料?
2、什么设备?
3、什么钻头?
4、什么参数?
5、加工多少件?

楼主:
加工中心

加工中心
45钢
转速650
F65
20多件

楼主:
有时还有

材料是1CR13(热处理后)

网友:
你的工件刚性不好吧?工件变形导致钻头刃带崩缺。跟设备、切削参数等基本没关系;
说点题外话,你的钻头直径多大,钻头材质?为什么每转进给才0.1啊。

网友:
不好意思。你说的是侧面的刃带还是主切削刃?

网友:
如果是主切削刃崩口,一般是由于刀具跳动太大造成的。

网友:
是钻头前刀面的扩散磨损,加工长屑钢材最易产生这种现象,可以选择硬度稍高一点的P材或者涂层钻头

楼主:
是侧面的刃带磨损
还有钻头是哈量的普通高速钢麻花钻
关于进给量是每分钟走65MM
钻探在9.8到14.3之间

网友:
为什么在加工中心上用“哈量的普通高速钢麻花钻”?
很奇怪的问题?
你的加工中心每小时折旧合计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