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深孔钻歪解决方法

楼主(2008-08-13):
我在加工一个直径12.7孔深度150
但是在深度大约40的位置有个宽10的内孔槽
所以在加工是一直钻歪
求助

网友A:
先钻小孔,最后扩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加工一个直径12.7孔深度150
但是在深度大约40的位置有个宽10的内孔槽
所以在加工是一直钻歪
求助

哈,不知图纸和加工要求,不好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先搞深孔,后加工内孔.

网友:
当然,加工深孔时,要按老马所说.

网友:
用三刃钻吧

网友:
将钻头的锋角尽量往小磨试一试。

网友:
用定制白钢钻,
比麻花钻要结实的那种,钢性强一些,不容易偏,钻尖采用定心式。

网友:
先钻50深,再用枪钻钻150深,我们公司好多这样的深孔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
深孔加工技术

《 深孔加工技术 》 不知道对你是否有用,希望吧!

网友:
深孔钻接触较少,感谢楼上的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
深孔加工

用四刃对称钻,不容易偏

网友:
完全同意,本人干钻工4年,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受教了  资料很及时 非常感谢  武少网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客气!大家相互学习提高才是目的。

网友:
原来就是生产大炮时候要用的技术了,多谢DX了

网友(2008-11-07):
在刚钻到槽时,要将参数降到原先的一半到三分之一,钻过时,再提上来。钻头磨尖点更好。

网友:
只看该作者

谢谢各位,学习了!

网友:
要求高的必须先用电火花打小孔,再扩孔.要求一般的按老马说的做.

网友:
我们一般是先用中心钻打一小孔,深约20,再用接长钻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钻小孔,最后扩孔。

马老,普通麻花钻直接钻这样的孔还算中心有一部分可定心,但钻了小孔后再扩孔时这两刃在一刃吃到那槽时可不就更要偏了

网友:
深孔钻接触较少,感谢楼上的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
问题主要出在那槽处,可以的话最好先加工孔后加工槽,或者先加工孔上面段,然后用加长中心钻打心后加工下面段.当然批量生产情况下频繁换刀只有在加工中心上才行.先打小孔如果偏肋的话,扩大孔时是纠正不过来得.钻头没有纠偏能力.

网友:
先钻引导孔,在用枪钻应该没问题

网友:
深孔加工,学习了!

网友:
我觉得钻深孔时,主轴的转速也应该是比较重要的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钻小孔,最后扩孔。

钻小孔不是一样会弯吗
小钻头的刚性更差啊
用四刃钻应该可行
或者改变加工顺序

网友(2009-03-26):
这个钻孔要通过槽,孔的比较麻烦,一般好象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我们一般是钻到槽位置,开始用立铣刀,铣平后在接着钻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非常赞同29楼的意见

网友:
先用铜或铝块堵起来再钻,

网友:
用枪钻吧 不会歪的

网友:
感谢“武少"兄的无私奉献!!

网友:
枪钻应该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钻到40深度的位置用三刃铣刀钻铣平,然后再采用钻的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D:
  见解不错啊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批量的话,从两头打孔

网友:
资料很实用,谢谢

网友:
如果先打小孔,能否让过你说的那个内孔槽?如果可以,再扩孔。

网友:
将钻头角度磨小点,做个倒套试试

网友:
用一个比这直径大的钻花,再到刚才钻到的位置,然后用一个螺钉旋进去锯断再在上面重新钻孔

网友:
我同意楼上有位说的,用三刃钻,也就是把麻花钻修磨成两锋角和中心刃一样高,也就是常说的薄板钻

网友(2009-04-27):
针对于这种交叉孔,我们在做时,我们会找个工件堵住一个交叉孔,然后才加工,这样钻出来的精度会更高点!

网友:
这资料绝对的超级赞

网友:
方法好象很多啊

网友:
详细说明
             1.加工母材
             2.钻头材质
             3.钻速
             4.进给速
             5.钻头螺距
             6.钻尖角度
             7.切削刃角度
             8.润滑液
             9.钻孔设备
     一般深孔加工的关键点是排屑~

网友:
问题主要就是交叉孔!可以先用短的钻头将交叉孔最好在做深孔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太感谢了!

网友(2009-10-14):
最好发张图纸看看,问题很好解决

网友:
最好是按老马说的来做,虽然说是土办法,但根据经验,这很管用的,特别对于小加工制造企业

网友:
感谢9楼的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
《 深孔加工技术 》 不知道对你是否有用,希望吧!
引用 网友E:

先学习一下,再说。

网友:
用相同材料将钻孔部位的槽封住再钻,钻完后将封口投开,12.5的钻头可以磨群钻了

网友:
不懂深孔加工,学习了!!感谢武少的资料!!

网友(2009-11-30):
感谢楼上的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
不晓得你的洞洞要求高不高哟?
要求不高,直接麻花钻小钻打底大钻扩孔。要枪钻的咯
要求高的话只能提高刀具硬度和精度咯~~硬质合金双刃直槽钻,偏心率很小,孔径精度光洁度都很牛的哟,钴领、山特都有的卖的哟

网友:
感觉要是少量产品的话可以磨群钻比较经济!
通用型群钻可以很好的防止钻孔歪斜的问题!

网友:
深孔加工对于钻床来说都是一难题。

网友:
《 深孔加工技术 》 这个资料太有用了,谢谢9楼的朋友,谢谢!

网友:
薄板钻要是钻钻一两毫米的板还行,要加工这么深的孔你说天书的波!还有,薄板钻中心顶尖是用来定位的,所以不会和两边顶尖一样高,一般高出1mm~~ 42# ZHANGHAILIN1994

网友(2012-02-25):
没怎么接粗深孔钻,学习学习了。

网友(2012-04-01):
深孔加工是烦,哎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