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标注问题---求教

楼主(2008-08-13):
在草图绘制中,
系统自动给出了某一轴线与直线甲间距以及轴线与乙线间距,
可标注中俺想直接知道甲线和乙线的间距而不想通过叠加尺寸来计算,
如何更换?

网友:
你手动在甲和乙之间手动标注。

楼主:
怎么进入手动标注?

网友:
一般在面板的右边有标注尺寸的图标的,你点击它就能直接标注了~~~
与CAD类似的

楼主:
俺的要求如下图所示,我点击“创建定义尺寸”无法像CAD方式进行标注,如何操作?

网友:
这个问题属于入门级的问题。多看书多练练才行。
       按键操作和CAD总是有所不同罢了。其他是一样的啊。
        若你已手动标如图1的尺寸,再标成图2,。会有个提示窗口(如附图)。把第四个4.31删除就行了。草图标注也是Pro/E学习的基础的基础,也有不少小技巧在内的,个人建议你花点时间学好,林清安的教材讲得较为详细。起步总是有些觉得麻烦的了。慢慢来。

楼主:
晕死,看了尺寸修改的小视频,
终于知道了选中要修改的尺寸后是要按中键来确定的!!!
因为现在很多教材都只讲后面的布置之类,
很少讲最基本操作知识,
对于用惯CAD的朋友来说很是不习惯,
希望大家多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敌兄还是别走捷径了
否则适得其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