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与金属的粘贴---请教

楼主(2008-08-13):
各位前辈你们好,我们生产的一种零件需要将一块面积2CM平方,厚2MM的橡胶垫粘贴在钢上。现在我们用的是双面胶,粘力不好,橡胶垫很容易偏。请问前辈能否告诉我一种合适的胶水?要求是粘贴力强,腐蚀性小。

网友(2008-09-16):
SC2000多用途冷硫化粘接剂
  它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冷硫化粘接剂。蒂普拓普SC2000应用范围广泛,是输送带冷连接、修补及各类橡胶应用的理想粘接剂。对于橡胶与橡胶、橡胶与金属橡胶与织物、织物与织物的粘接,SC2000都能提供目前全球相关行业的产品中所能达到的最高粘接强度。
 ※ 卓越的初始及最终粘接强度
 ※ 与蒂普拓普带CN层的橡胶配合可产生最佳的粘接效果
 ※ 在低温环境下同样适用
 ※ 极长的保质期:室内温下可以保存4年
 ※ 安全阻燃适合井上和井下应用
 ※ 分绿色和黑色两种规格
 ※ 与UT-R20硬化剂配合使用(混合比例100:4)

楼主,要不就是你懒;要不就是你笨(不懂在网上寻找相关资料的技巧)。
现在有很多胶粘剂都可以应用于金属与橡胶件之间的粘接,上面的资料就是我随手一搜出来的。
介意大家在提出这些简单问题的时候,多动动脑子,多动动手。

网友:
楼上的懂不懂胶黏剂,希望得到帮助!

网友:
搂主为什莫不考虑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