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噪声诊断方法

楼主(2008-08-13):
当针对发动机噪音过大进行故障诊断时,首先要排除由附件引起的噪音,诸如由空气压缩机和取力器产生的,不要把这些噪音误认为是发动机的噪音。拆下附件驱动皮带以排除由这些装置引起的噪音。噪音也会传播到那些本来没有问题的金属零件上。故使用听诊器将有助于确定产生发动机噪音的位置。

听到的若随曲轴转速(发动机转速)变化,则该噪音可能与曲轴、连杆、活塞、活塞销有关。听到的噪音若随凸轮轴转速(发动机的半速)变化,则该噪音可能与气门传动部件有关。手持数字式转速表能够帮助判断该噪音是否与以曲轴或凸轮轴的转速运转的部件有关。

发动机噪音有时能通过一次拆下一个喷油器的柱塞而被隔离。如果噪音音量减少或消失,那么该噪音与它所在的那个特定的发动机气缸有关。

确定噪音的来源是没有固定的规则或测试方法的。

由发动机驱动的部件和附件,诸如齿轮驱动风扇离合器、液压泵、皮带驱动的充电机、空调压缩机以及增压器都有可能构成发动机的噪音。以下信息可用于指导诊断发动机的噪音:

    ●   主轴承噪声         主轴承松动所产生的敲击噪音可以在发动机带负载时被听到,它的响声大而沉闷。如果所有的主轴承全都松动,将会听到的是响亮而短促的敲击声。这种敲击声是有规律的,且随转速而变化。当发动机在负载拖拉或者重载行驶时,这种噪音最为响亮这种敲击的声音比连杆产生的噪音沉闷。低机油压力也将伴随这种情况产生。

如果轴承没有松动到足以使自己单独的产生敲击的声音时,如果机油太稀薄或者轴承上没有任何机油,轴承会产生敲击噪音。

一种不规则的噪音可能表明曲轴止推轴承磨损。

间歇式的尖锐敲击声表明曲轴向间隙过大。重复离合器离合动作可能引起该噪音的变化。

    ●   连杆轴承噪声         连杆间隙过量会引起在发动机的各种转速下,即怠速和载荷工况下的敲击造噪音。当轴承开始变得松动时,该噪音可能与活塞的拍击声或者松动的活塞销的噪音混淆在一起。噪音的音量随发动机的转速增加。低机油压力也将伴随这种情况产生。

    ●   活塞噪声         最困难的是指出活塞销、连杆以及活塞噪音之间的区别。松动的活塞造成的双击敲击声,通常在发动机怠速运转时可以被听到。当这个气缸的喷油器被拆下时,这种敲击的声音将会发生明显的改变。然而,在某些发动机上,当车辆以稳定的的速度在道路上行驶时,这种敲击的声音反而变得更加明显。

网友:
文章不错,可以借鉴,多了解一些没坏处。

网友(2009-05-07):
好东西我向来都是收藏的,谢谢LZ

网友(2009-08-07):
先学习一下,正在试验机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