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滚镀和吊镀哪个贵?常用的电镀一般单价多少

楼主(2008-08-14):
滚镀和吊镀哪个贵?常用的电镀一般单价多少

网友:
这个问题无法回答,请先确定镀种,滚镀和吊镀的选择是根据工件镀后效果最好来选择的,而不是价格。

网友(2012-03-10):
新人学习贴,感谢各位提供的好多新知识,在此拜谢了

网友(2012-04-13):
滚镀和吊镀是电镀的两种方式,具体如何选择依电镀的产品的大小、电镀表面的要求而定,一般比较小的、表面要求不是很高的用滚镀比较多。至于价格,不一而论,镀铬、镀锌、镀铜等等价格都是不一样的,表面要求、工件的大小等也决定着价格。所以这要视情况而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