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点焊机焊接后不出现焊接凹痕?

楼主(2008-08-14):
我们加工板金件时需要点焊机对0.5-0.7MM的冷板焊接,焊接后板面会出现焊接的凹痕。在表面涂装时需要刮腻子补平,很费时间。请问怎样才能使点焊机焊接后不出现凹痕?谢谢!

网友:
调整点焊机的参数吧,或者换小功率的那种,一般有焊疤才焊的牢的,或者打磨焊头,让接触点小一点,焊后用砂轮机打磨

网友:
电流大小?压紧力?板材锈蚀?碰焊头接触面积?
下碰焊头改平板型(增大面积),上碰焊头面积尽可能大
上、下碰焊头平行

网友(2008-11-16):
在上面垫上铜板 进行焊接 效果很好

网友(2010-01-04):
压力不要太大,焊接是和压力没有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