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显示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14):
大家好,有没有带转速显示的电机呀? 谁有这方面的经验,介绍一下,我最近在做一个液压泵实验台!谢谢

网友:
常用的电机一般都没有转速显示仪表,这可通过后期安装实现。1直接在电机输出轴上安装机械式转速表。2在电机输出轴安装编码器,通过电子式转速表显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