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立式乐换向阀

楼主(2008-08-14):
由于已经采购的换向阀4WEH16J7X/6EG24N9ETK4/B10确认的交货期不能满足,建议用阀4WEH 16 J7X/6HG24N9ETK4/B10进行替换,这种阀我们目前能够保证按时到货。
请问:6E 和 6H 的先导换向阀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我感觉是先导级应该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主罚的阀芯。

网友:
可从厂家的说明中找到
 互换应该是没用多大问题 你说的电液换向阀主阀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两种换向阀应可以互换,在型号中黑体加粗的6E、6H指湿式电磁铁先导阀的类型,如6A为标准型,6E为高功率型(6H我不知是什么型的)。

“立式乐”换向阀应为“力士乐”换向阀。

附力士乐电液方向阀的产品样本供楼主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太热心了!

我也是查不到6H和6E的具体差别是是什么。

网友:
楼主可否将你现在更改后的型号的定货号发过来,以便帮你查找。

楼主:
回复 网友B:

R900930431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按你提供的定货号来看,你这个型号还是:6E的
改后型 号的定货号肯定是不一样的,你再核对一下。

网友:
马上要下班了我,明天我再帮你问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真是太好了!谢谢你。

新的订货号我还没拿到。

不过你在哪里上班,从订货号怎么查型号?

网友:
从网上查的,新的型号我也找不到。希望你能有新型号的定货号,那样就方便查找了。我现在是找不到,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R901089241

网友:
我想应给是先导阀的中位机能不一样吧!上次没有看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
实在不好意思,你这个定货号我没有找到具体的和你相符的型号。
我找到的是4WE6J的, 不是你这个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是要谢谢你,都象你一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