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球体上写作(如公司名称)?CATIA

楼主(2008-08-14):
如何在实体模块中把公司的名称写在球体上!应用软件为CATIA,求相应的资料

网友(2008-10-11):
在球体上写字和在一般曲面上是一样的,所以你看一下有人发的
"catia-曲面写字教程",不过那个一般对电脑的要求比较高,运行起来可能慢点
我现在没有 CATIA软件,无法做一个示范 ^_^

网友:
  根据自己使用其它软件的经验  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不是什么难的问题 ,找本教材看一看应该就知道了  在论坛上应该有教程下的`~你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