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测试温度要设的这样高?

楼主(2008-08-14):
液压元件在测试时,其测试温度基本是在49~50度,就是说液压元件最符合测试曲线的温度是50度,然而液压系统在实际使用时,油温基本需要控制在55度以内,50度时我们通常就会认为系统发热。
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测试温度要设的这样高,脱离了正常使用的范围?

请教,谢谢!

网友:
环境温度往往比较低,但液压系统效率较低,发热相对严重,如果在50度的情况下测试各项指标合适,当然更低温度就没问题了(此处排除低温液压件)。一般测试都首先要满足最频繁使用工况,同时也要知道极限的工况,也就是常说的超载的情况。实际上许多液压元件,特别是泵类和节流作用强的阀,其关键部位的温度都很高的,超出50度很正常的

楼主:
对于调速阀,温度的变化会引起流量的变化,有时这种变化会超过15%!对于需要精密调速的场合,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
    精密调速,经常地,需要精密温控;而温度控制时我们也绝少将温度设定在50度,而是经常设定在40度或以下,这样,从理论上讲,样本提供的曲线与实际不相符合,则精密调速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同样的,伺服阀和比例阀也存在这个问题。
    之所以绝大多数的工程师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意识到。
    此问题比较具有前瞻性,望予以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