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MnTi长轴渗碳淬火后弯曲变形大---请教

楼主(2008-08-14):
我公司加工长轴,长度400,直径最大处是30,要求表面硬度HRC56~60,在试制过程中发现淬火后弯曲变形较大,按照留量0.6~0.7来看,即使有些能够全部磨出,但硬度又不均匀,跳动最大的点硬度偏低,客户要求渗碳层的深度是0.25~0.6(磨后)

楼主:
没有兄弟注意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1.粗加工到D+2mm
2、550度高温回火
3、精加工到尺寸
4、表面渗氮到HV600
5、时效处理
6、精磨

网友:
注意加热时的变形

网友:
渗碳淬火的工艺肯定不行了。因为你轴有个最小径是12mm,这个地方肯定变形较大。
建议采取渗氮处理,硬度达到 HV700,渗层厚度能达到0.3~0.4mm左右。渗氮后变形量较小一般0.05~到0.10左右,精磨后应该能达要求。(渗氮的温度不高一般在 500~550之间,所以变形量较小)。
另注意!渗氮入炉时应采取吊装方法,这样能更有效防止变形。

网友:
在装炉时,采用吊装,
淬火采用真空淬火炉,都可以有效的避免变形量过大,
再不行,就在淬火时采用少量捆绑法

网友:
采用渗碳淬火应该没有问题。注意装料的方式,控制好温度均匀性和渗层均匀性。同时应该控制好淬火油的搅拌。正常情况下,用箱式多用炉能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