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螺纹规格

楼主(2008-08-14):
1/4 BSP和9/16.18 UNF分别是什么螺纹规格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1/4 BSP和9/16.18 UNF分别是什么螺纹规格啊?谢谢!

9/16.18 UNF是美国统一螺纹标准。其中:9/16是公称尺寸;18是每英寸牙数;UNF是细牙螺纹系列。
1/4 BSP我也不知道了,很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1/4 BSP和9/16.18 UNF分别是什么螺纹规格啊?谢谢!

楼上说得对,UNF属于美统一螺纹标准系列UN:Unified National),9/16.18 UNF含义:9/16为第一系列公称直径,基本大径0.5625",18为螺距(即每英寸上有18牙),UNF为细牙的代号,同为9/16,如果是12牙,则为粗牙(UNC),如果为24牙,则为超细牙(UNEF)。
再补充一下,1/4 BSP是英制牙形角为55度的非密封螺纹,其中又分为英制圆柱管螺纹和英制圆锥管螺纹两种。
圆柱管螺纹的外螺纹代号为BSPP(或G,PF,K),可配内螺纹代号为BSPP(或G,PF,K)或BSPT(或ZG,Rc,PT);
圆锥管螺纹的外螺纹代号为BSPT(或ZG,R,PT),可配内螺纹代号为BSPP(或G,PF,K)或BSPT(或ZG,Rc,PT)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么可以理解为:1/4 BSPP等同我们国家的G1/4,1/4BSPT等同我们国家的ZG1/4,是这样吗?

网友:
1/4 BSP等同我们国家的G1/4

网友:
4楼理解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