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缺陷产生的凹痕---请教

楼主(2008-08-14):
铸造缺陷产生的凹痕   请问什么原因   谢谢

楼主:
铸造缺陷产生的凹痕

材料是304不锈钢的 用的是硅溶胶工艺  壳上也有相应的裂纹

网友:
这属于冷隔现象,看您的浇注温度和浇注系统,改下主浇道位置应该就可以解决!

网友:
是凹的还是凸的呢?凸的就属于模壳涨裂,模壳强度太低.您可以在一次焙烧之后再挂一次浆应该就可以解决.

网友(2008-10-09):
从图片上来看,是由于模具的早期龟裂造成的,模具的强度不足,沿着顶针孔向外产生裂纹,没有高深的东东。

网友:
看不清,好像是冷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还可以这样做,我们一般就换一种粉料,或者用铁丝在五层时将模壳绑起来。
不错,这或许是一个好办法,特别对已经制好的模壳强度低时的一种补救措施,那还需要再烤吗,工艺如何?

网友:
温度低了,是冷隔。

网友(2009-06-13):
模温过低,或压力不够,料流动速度过低。

网友(2009-11-10):
我想可以从蜡模制作工序和熔炼工序上面找原因,然后才是对模具的检修。

网友:
看了照片,觉得是“鼠尾”缺陷。鼠尾缺陷的特征是:在铸件的表面上有不规则的条状浅沟,其边缘是光滑的。产生的主要原因:型壳材料2选用不当或型壳材料不符合工艺要求;制壳或执行制壳工艺不妥,型壳分层;在型壳受热后,型壳局部鼓胀,铸件上留有鼠尾。其他的原因都是次要的。
不妨你在提高型壳质量上再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支持,什么冷隔的说法我不同意,冷隔应该在壁最薄或远离浇口的地方。

网友:
冷隔,提高模壳和浇注温度就可以了,304,316不锈钢常会碰到

网友:
应该是模具上面的问题啊

网友(2010-01-19):
各位大哥你们太狠了,教教小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