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能做到普通号钢的切削性能吗?

楼主(2008-08-14):
有个1:8锥度的粉末冶金件,回来后还要用手用绞刀精绞一遍,实际情况是切削没有45#的好,要花更大的力气。请问这样的零件适合用粉末冶金做吗。粉末冶金能不能做到普通号钢的切削性能?

请教,谢谢!

网友:
我感觉粉末冶金的材料比较容易加工

网友:
粉末冶金采用切削加工存在的主要问题表面粗糙度难以保证,特别是内孔,建议采用磨的方式。
但它的优势是价格便宜,容易制造出复杂形状。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可以做到普通钢号的切削性能,甚至还容易。
但要看你的产品要求与粉末的化学成分及烧结工艺。要知道硬质合金刀头也属粉末冶金。

楼主:
粉末冶金磨削加工视乎比较容易,切削加工我就不了解了。

网友:
应该可以吧,粉末冶金产品就是易加工车削的吗。

网友:
楼上的各位回答不到位啊

楼上的兄弟似乎不了解粉末冶金啊,其实粉末冶金件的切削难度要比正常钢件大的多,因为粉末冶金存在孔隙,说白了就是伤刀(以柔刻钢),一般在原材料中加点易切削材料(如MnS等),切削会好点,但肯定比钢件难度大,特别是渗碳后的产品,如切削余量小的话,正常刀具直接没法加工,除非用硬质合金刀具,一般的钢件车削我想不会非要硬质合金刀具吧!

楼主:
那有何解决办法。

网友:
粉末里面加点MnS易车削!

网友(2010-01-21):
我感觉磨加工容易点
车铣加工好象不好弄!!

网友:
粉末冶金也有做气门座圈的,用CNB加工。。。寿命也不见得怎么样。

网友(2010-04-13):
2# zhuoyue7 - r" K5 D# E7 y; M
错!粉末冶金切削性比普通S45C要难

网友:
7楼说得非常正确啊!还有就是加MnS

网友(2011-08-01):
零件材料是随便能换的话,直接换45 钢 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