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那克系统的430报警---请教

楼主(2008-08-15):
紧急求助!!!!!!!!!!!  我公司一台FANUC  0i  Mate  -c  系统数控管螺纹车床   出现X轴430报警 是电机过热报警  但是电机并不热 经过换x轴编码器  编码器数据线 报警依然  不知道有何参数与其有关?希望各位大虾给与指点  多谢

网友:
是加工产品过程出现,负载多大,后盖里的数显是多少?

,还是不负载的情况出现?
也可能是电路脏,导致电板问题.除灰尘看下

楼主:
你好  我这是0I系统  您说的这些问题都查过   基本上是排除了  现在故障点基本上确定了  是电机阻值下降引起的 谢谢您的提醒  有时间还要请教您

网友(2008-10-31):
电机过热报警时,如果发现电机本身并不发热, 那么可以怀疑一下热度传感器是否正常,如果短接传感器输出两端报警可以解除,那很有可能就是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
一台法兰克系统的加工中心铣出的内外圆总是有四个象限! 我应该如何调试象限会没有?我在这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