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钢激光淬火后,晶粒怎么腐蚀不出来?

楼主(2008-08-15):
20钢激光淬火后,晶粒怎么腐蚀不出来?

一般的处理工艺  我用4%硝酸  酒精 就可以观察到 晶粒,可是对于20钢 我却观察不到,是不是腐蚀剂不对?

请教,谢谢!

网友:
20钢激光淬火???

楼主:
是的20钢 激光淬火 除了又4%硝酸酒精 腐蚀  还是有别的腐蚀剂么 ?

网友:
激光表面淬火零件的材料一般为
中碳钢、刃具钢、模具钢、铸铁

所以问;20钢激光淬火???

除了又4%硝酸酒精 腐蚀  还是有别的腐蚀剂么 ?
对不起,你提的内容我不知道,没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20#属于低碳钢,一般不直接淬火,
直接淬火效果不明显,所以腐蚀 不出晶粒

其次激光淬火那是很薄的一层局部淬火,也很难形成晶粒

楼主:
我的工艺全部过程是 20钢激光熔凝 然后做氮化处理,理论上激光熔宁后晶粒会细化所以可以加速氮化。可是就是腐蚀不到晶粒!

网友(2010-10-22):
学习新工艺,请问这种淬火主要用于什么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