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80mpa水刀切50MM厚的Q345钢,保证表面光滑,最快能到多少?

楼主(2008-08-15):
用380mpa水刀切50MM厚的Q345钢,保证表面光滑,最快能到多少mm/min?
谢谢!

网友:
我用 OMAX  380MPA 的 割, 切割面 Ra 2.5 , 28毫米/分钟
                                Ra 1.7,  16毫米/分钟

网友A:
用380Mpa水刀切50厚的16Mn钢,最快平均应该可以到20mm/m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380Mpa水刀切50厚的16Mn钢,最快平均应该可以到20mm/min

切割面的平滑度是多少?

楼主:
6.3       上下表面垂直度在0.4mm

楼主:
引用 楼主:
6.3       上下表面垂直度在0.4mm

切割要求

网友:
是 Ra 6.3 吗? 如果是的话, 就等于普通开料了, 那我可以提高速度到 50毫米/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