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高速高精度数控小模数滚齿机验收试切全过程

楼主(2008-08-15):
珍贵资料,难得一见。谨供各位参考,共19个文件和录像。请勿着急拍砖,
等我传送完全部的文件再说,谢谢合作!     :-)

设备为全数控,中文菜单式界面,可以加工圆柱齿轮、蜗轮、直伞齿轮。

由于论坛不支持视频WMV文件上传,请把扩展名是pdf的文件下载后将
扩展名更名为wmv文件后才可以观看。

楼主:
安装左侧夹具的录像

楼主:
检验左侧夹具的端跳

楼主:
然后是安装右侧夹具,同样需要用干净的手指擦拭夹具的
安装面和尾架主轴孔口安装面(略)。边检验跳动边锁紧。
下面是结果。

楼主:
然后复检右侧夹具的端跳。

什么?径跳合格端跳不合格? 重做夹具,呵呵。

楼主:
接下来是安装滚刀。

先在机床外把滚刀安装在刀杆上,最好能靠近刀杆的两端的某一端,
这样切削刚性会好些。

然后用常用的跳动测试仪器的头尾顶尖顶起来,测量滚刀的跳动。
需确保滚刀的跳动在2微米以下。如果超了,就放松锁紧螺母,将
滚刀在刀杆上旋转换个角度再锁紧。注意只能测量滚刀的台阶凸缘
部分,刀牙处是测不起来的。

此回合测量合格后,将滚刀组件依照和安装夹具相同的方法装入滚
刀主轴孔,用吊紧螺栓拉住。注意,需要边拉紧边调节跳动直至下
面的录像的效果(不大于2微米)。

楼主:
刀具装好了,然而它是悬臂的,不能工作,需要支撑。

注:只有模数小于0.5的时候,我们才能使用悬臂工作的滚刀。

所以诸位曾经或多或少见过有用车铣复合中心加工齿轮的
录像,其原理就是把滚刀如同立铣刀的方法装好,然后遵循
滚齿原理加工出齿轮。然而齿轮的精度估计在8级上下。没有
实际意义。当然,如果要求不高,而且又不值得购买滚齿机
则另当别论。

结论:  卡车+电动葫芦吊车

楼主:
夹具、刀具安装完毕,可以上工件了。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获得高质量的加工结果,毛坯的精度
不容忽视,虽然此时也叫毛坯,但是它也决定了后期测量
的结果哦。

如录像所示,毛坯的两侧断面需要平面磨削,甚至上床子
之前好要用油石光一下。

再用手擦拭一下各个配合表面确保勿异物,才能把毛坯装上。

楼主:
然后测量装夹后的毛坯的同心度和装夹质量,现在是端跳。

楼主:
然后测量装夹后的毛坯的同心度和装夹质量,现在是径跳。

径跳偏差是由于毛坯的孔和夹具的芯轴间隙造成的,如果
觉得不好,可以松开夹具,转动零件重新夹紧试试。

楼主:
好了,现在可以滚齿了。

这是开头的部分。

切削参数:滚刀直径32mm  1800转,轴向进给量0.1mm  一刀到位(顶切)
齿轮参数:模数1 齿数52  螺旋角15度39分

由于是试件,进给量偏小。后期加工10个齿的齿轴时,轴向进给量提高到1mm,
机床声音平稳,没有任何问题。安装工程师说德国的客户私下里开到每转进给
量1.5mm,机床也没有不良后果。

为了兼顾效率与精度,客户需要自己权衡这些利弊。

楼主:
现在快结束了。

由于试件切削实际较长,没有拍摄全部过程。

楼主:
这是加工成品。 很敦实的齿轮哦。

楼主: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看看精度怎么样了。

虽然是国产测量仪,但据说核心部件是德国LINKS的。

楼主:
这是检测过程的录像片段。

有种等待高考发榜的心情,呵呵。

楼主:
现场所有人都为之振奋的结果:

国标 5级     达到合同约定的指标!  (在此把客户名称隐去)

回首整个过程,感觉有点像奥林匹克竞技,每个细节都不能疏忽。。。

楼主:
就是它了。然而,该设备是比较贵的。

俺们的工程师工资三四千人民币,   造的数控设备三四十万人民币。
人家的工程师工资三四千瑞士法郎,造的数控设备三四十万瑞士法郎。

出去旅游过的朋友都知道,很多东西是不能以汇率计算的,而要以当地的货币去衡量。。。

网友:
传说中的沙发!
干杯!
楼主代理这个?

网友:
哟!不错的诶!我们使用的是日本滨井(HAMAI)的60SP-NC数控滚齿机,日文界面没有中文。看在是中文界面上先赞一个! 不过1.0以下小模数我们可以批量加工到JIS1级或JGMA1级或者2级。不知道是不是精度要高点?

网友:
对了,楼主的机床只要三四十万瑞郎,可真的不便宜诶!化成人民币要两百三四十万吧。我们一溜的几十台这样机床,全新的过来时候价值有五六千万的人民币。单台就两百万出头!厂里最值钱的设备就是它了。

楼主:
看来您的生产批量不小,不然也不会买成排的滚齿机

如果下表准确可信的话,那么真能批量滚齿加工模数1.0以下的齿轮
达到JIS1将是很。。。很。。。不容易的。

瑞士方面从不向任何客户保证批量加工达到DIN5的,只能是手动操作
单件模式条件下。如前所述,当且仅当毛坯、夹具以及设备本身各个环
节的配合都到位时,才加工出DIN5的精度。批量就很难。

再附一个出厂前做的相同的齿轮检测报告(在瑞士用克林贝格测得),精度DIN5

呵呵,至于日货嘛。。。心中要有数哦

网友:
呵呵,JIS1级精度,0.5模数的小齿轮轴近10块多钱一个。轴要是精密磨光棒料做的,机床、刀具、材料甚至切削油都要从日本运,拿过来纯粹是加工下,鬼子赚个人工费而已。批量加工是可以,可是这个价格连鬼子自己都受不了,国内鬼也找不到人来买啊!所以现在最多接点JGMA1级精度或者2级精度的做做。

网友:
对了,还有楼主的检测报告真的很漂亮,齿轮精度的确很高!! 可惜俺不懂德文,抱歉了loveliness: 不过比起我们那个大阪精密的齿轮测试机测试机打出来的报告要直观好懂多了。

网友:
忘了说下,我想之所以可以做到批量加工高精度的齿轮轴,其实与滚齿机上的一个偏心检知机构有关。轴采取一夹一顶装夹--以外圆为基准用AA级弹簧夹头夹紧,以死顶尖顶轴的中心孔。当装夹好以后,那个偏心检知机构就会自动测量装夹偏心值,偏心大于4微米的轴就会退出重新装夹,只有不大于才可以加工。这样出来的轴的精度自然就高了。

网友(2009-02-11):
看上去很不错,只可惜现在无法下载!
下载之后再认真学习学习!

网友(2010-04-19):
好,好东西!我的瑞士滚齿机W100CNC快回来了。

网友:
学习一下,多谢资料!!!

网友(2016-01-14):
引用 楼主:
好了,现在可以滚齿了。

这是开头的部分。

好棒的老帖,请教楼主滚到主轴转速和工件转速之间有什么联动关系的?有什么计算公式的吗?

我手头上有台伺服主轴的数控车,想将主轴当成c轴来用,再在滑台上加个b轴,这样来实现滚齿的功能,系统也可以自己改,程序自己编,主要目的是为了学习,如果能滚出一般能用的齿轮那是最好不过。不过一直没动手,主要是因为没弄明白上面的联动转速的问题。请大师指教。

网友(点评):
如果是直齿轮,滚刀转一圈,工件过一齿。详细请看机械原理书,嘿嘿

网友(2017-02-28):
多谢楼主资料,下载之后再认真学习学习!

网友(2019-04-02):
楼主牛人啊,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