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承受的侧向力多大?

楼主(2008-08-15):
一般油缸能承受的侧向力有多大?; K+ W9 v! k- |" f) `
这个怎么计算和选择??

网友:
是指油缸承受的偏载吗?

网友:
那得根据具体尺寸结构计算

网友:
设计手册都有相关内容,并且很详细,只是算出来的数据要适当放大,视不同工况,放大50%~100%

网友(2008-09-18):
液压工程手册下册上有具体设计方法。主要看安装方式和偏载方式

网友(2014-07-10):
这个问题让人好没有回答兴趣啊

网友:
油缸一般不允许承受侧向力,如果一定要,可按《新编液压工程手册》参考设计。

网友:
长见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