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加热功率的计算公式,想改蒸汽加热为油加热烘箱线---请教

楼主(2008-08-15):
我有客户想改蒸汽加热为油加热烘箱线,是烘皮革的生产线,烘线温度是85度C,烘箱每立方功率多少KW,蒸汽、电热、油加热节能效果如何?

网友:
首先说,每立方容积消耗的功率与你的物料性质、比热容、运行速度、线的结构形式及散热比 等都有关系,单纯说这个数,没有意义,

用蒸汽最省钱,但控制难度最大,精度最低,要考虑饱和度,凝结效应等一大堆的东西,单纯一个系统控制精度不够,

用电最贵,但控制简单,精度高,一般的生产线用电加热成本受不了,

油加热介于蒸汽加热和电加热之间, 采用燃烧器供热,高温有机油加热循环,燃烧器应该选多段的,便于分段控制,精密循环控制系统可以采用中间循环箱方式,或第一短路加第二短路的方式,箱式循环控制简单,但效率低,短路循环效率高,但控制方式复杂,干扰因素多,可以实现精密的温度控制,

你要做的就是;首先计算热平衡问题,计算耗热与加热的平衡, 有参数以后,根据生产成本考虑系统的选择,将加热成本摊入生产成本,否则,就像有人做的那样,光考虑如何实现一个东西,倒头来,设备上去了,但用不起,

网友(2008-09-21):
这个我有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