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回路是否合理?---请教

楼主(2008-08-15):
请教这个回路是否合理?

快进(有差动),高低压一起工作,两小缸补油,慢进放掉低压
高压通过HCG阀,进入两小缸,HCG阀(资料250)估计流量不够。

网友:
两个缸径23的在回程时,进油端变成由靠大气压由油箱直接进油,好像没见过这样回油的,估计没经过液压系统的过滤和冷却不大好吧。拙见。

网友:
这个回路感觉以下方面有点问题:快进应该是小缸施加推力,大缸随动;如果小缸是辅助加压则另当别论;2)请问液控单向阀和底部的换向阀是否有冲突,节流阀的作用是否是将高位油箱的油向系统油箱释放?

网友:
老大,您这个回路高压时,油是否都从PDP跑掉了?!再者,大小缸差距不大,三个缸就没有太大意义。其三,我没有找到差动。总体感觉,设计思路不清晰,不知所云。

楼主:
差动没画出。差动时进入大缸的流量也为(540+870)*2,很大,速度约700mm/s,比较快。(理论计算)
另外此图有几个问题,时间太仓促,(还是技术不到假!)
1。充液阀方向反了。
2。底部换向阀和节流阀,位置有问题。(此两阀主要是释压,防震动)
一下是重新改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需要过滤。不知道选用什么样的过滤网?
对过滤不是很了解,怎么说呢,毫米级的过滤目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充液阀下面的换向阀,主要是防止差动回路不起作用,(防止差动压力打开充液阀)。

网友C:
拙见

开启充液阀的换向阀的油路接错了吧,还有单向溢流阀放在那里不太合适吧,在回油上面有个节流阀,油有可能通过单向阀回去了,节流阀也就起不到抗横的作用了。

网友C:
拙见2

没看到第二个图,不过还是觉的,接充液阀的那个换向阀不应该接有杆腔上,如果是为了实现快退就没必要用这样的回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第二个图,不过还是觉的,接充液阀的那个换向阀不应该接有杆腔上,如果是为了实现快退就没必要用这样的回路了。

看看7楼。应该用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启充液阀的换向阀的油路接错了吧,还有单向溢流阀放在那里不太合适吧,在回油上面有个节流阀,油有可能通过单向阀回去了,节流阀也就起不到抗横的作用了。

节流阀上面还有个止回阀,只有得电才回油箱

楼主:
常见的快进回路是辅助(缸小缸)带动主缸(大缸),这里主要考虑空间限制,大缸不能太大。而且推力又要足够大。所以才有此回路,个人感觉此回路问题不是很大。只是成本比较高。油压源需要提供1410L/MIN流量。很大。。。。

网友:
要速度。。。。。本人觉得用小缸拉大缸。。。大缸”自吸“到位换大缸加压或一起加压!什么都能省。。。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同感。。。。。

网友:
充液阀的方向反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反了。1楼的图片有错。

网友:
回复 网友F:

第二次改过就相对合理了,只是也感觉应该小缸拉大缸实现快进,加压时才需要大缸来起作用。这样就更合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呀。但是根据实际需要而改动。空间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