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灌溉水泵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15):
老家有一大片果园在半山腰,果树的灌溉一直是个问题,从山上放水来灌溉非常难,每年的正月初头哪几天,父亲都在山上放水,放到果园里的水池里,因为平时根本不可能把水放得下来,而水池的容量有限,不可能够得了一年的果树的灌溉,目前也只能是有点靠天吃饭。从果园往下走,大概垂直高度二十米左右的地方有一条堰,堰里的水很充裕,所以有了把堰里的水用水泵抽泵到果园的想法,能安水泵的地方没有电源,只能用柴油机带动水泵,但是不知道这个方案合算否?想请各位大虾帮忙出出主意,
1.       一台柴油带动的扬程在二十米左右的灌溉水泵,价格大概多少,有型号和生产厂家吗?
2.       是一台水泵就能完成还是要分级?
3.       使用费用如何?大概抽100方水消耗柴油多少?

网友:
根据你如上所述,不知你现有的柴油机是何型号暂且按普通的S195来估算:
1、选单级单吸(双吸)离心式清水泵,Q=40方/小时;H=25米; r=1450转/分;   N=7.5KW,不带电机价格大概在2000元左右(5年前价格.你在上海可就近选本地的,很多)注意要配与你S195柴油机相匹配的皮带轮,按1:1.38直径比。即柴油机皮带轮直径/泵皮带轮直径=1/1.38。
用扁平宽皮带,考虑到启动时有一定的打滑需要。
2、不用分级,单级单吸(双吸)都可,以满足排量、扬程即可。
3、按S195柴油机12匹马力,单耗189克/马力小时计算= 2.27KG/小时
   即每小时耗油2.27公斤,打水40方。
此方案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希望其它网友也提出不同方案!

楼主:
谢谢耐火砖大虾的热情详细解答。我老家是四川雅安的。我先把这个方案和家里沟通一下。

楼主:
和家里通了通气,老家有柴油泵,也有汽油泵,这两种各有什么优缺点呢?这种扬程在二十米左右的用那种泵好?如果扬程再大点用哪种泵好?

网友:
你说的是用柴油机还是用汽油机带泵吧?我建议你用柴油机,因为柴油劲大,柴油机也好维修要经济些.

楼主:
对,就是用柴油机还是用汽油机带泵.好,接受大虾的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