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阵列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15):
最近用SW画图,遇到个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教下高手。
在SW里做线性阵列的时候,阵列的距离和数目不能修改了,是灰色的,我先前画的时候可以的,圆周阵列没问题。
这是什么原因??

高手指教下。

网友:
奇怪的问题。不知道原因。关了再试,不行重新启动电脑试试。若还是没变化上就上传一下零件看看。

网友:
是不是更改过设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方法我都试过了,没用,还是不能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更改过设置,先前做过线性阵列,我只不过在设计树里的一个阵列上面双击了好多次,想改革名字,后来使用后退命令,退回到第一个阵列以前,再阵列就不行了,不能改距离和数目了,

网友:
传文件上来看看。或者复制到其他电脑打开那个零件看看会不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楼主:
问题讨论结束,我知道什么原因了,是我的操作问题,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是特征驱动阵列吧。。。

网友:
你知道了原因,为什么不发上来呢?这也是对积极参与者有个交待啊,不然谁还会有积极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吧,那就说下,
主要是我没有选择阵列的方向,所以阵列的距离就不能修改

网友(2010-12-26):
发个图片看看
' F9 r$ U$ e8 _3 T选择阵列实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