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管接头密封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15):
下面是一个接头的连接尺寸(见附图)。若与硬管相连是一个卡套式连接,但现在我要做一个过渡接头一端与图纸螺纹相连,另一端与液压胶管相连。现在我不知道过渡接头与图纸螺纹相连这端采用何种密封结构?望大家给一个建议。谢谢!

网友:
把卡套式连接方式照搬下来不就成了.另一端让高压胶管制造专业户给你压接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压力40MPa,用O形圈,采用角密封可靠吗?

网友B:
楼主的草图有些笼统,看不明白,有空传个详细点的图

网友C:
我打不开你的图,能否用垫圈的形式(对高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草图有些笼统,看不明白,有空传个详细点的图

我觉得油口的各个尺寸都表示清楚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打不开你的图,能否用垫圈的形式(对高压好)

接头外螺纹M42×2,内部类似卡套式结构,24°锥,锥孔大端直径33,若象你说的采用端面密封:1.采用组合垫圈,螺纹小径38.35,查了一下组合垫标准,没有合适的垫圈。2.采用紫铜垫圈(可以自己加工),但这个密封是否可靠?

网友D:
你这个是24度锥的过渡接头,有和它对应的胶管接头,这个在液压胶管总成样本上有,因此不需要做过渡接头,我们原来用过这样的接头!胶管接头那边是外锥,并带有O形密封圈,刚好和过渡接头配合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24度锥的过渡接头,有和它对应的胶管接头,这个在液压胶管总成样本上有,因此不需要做过渡接头,我们原来用过这样的接头!胶管接头那边是外锥,并带有O形密封圈,刚好和过渡接头配合上!

非常感谢你的提醒,找到了方向。

网友E:
楼主选用的液压胶管连接螺纹为M42X2,通径应为25.但常见25通径的液压胶管的工作压力都要低于40MPa,请楼主注意!

附胶管接头资料供楼主参考。

网友:
25管一般使用到31.5Mpa压力,是比较常见,容易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选用的液压胶管连接螺纹为M42X2,通径应为25.但常见25通径的液压胶管的工作压力都要低于40MPa,请楼主注意!

谢谢您的资料。主要是做耐压试验,我收小了胶管的通径,选用4S-13的胶管。

网友(2008-09-15):
接头

你这个是24度锥的过渡接头,有和它对应的胶管接头,这个在液压胶管总成样本上有,因此不需要做过渡接头,我们有这样的接头。

网友:
直接和胶管连接,现在这种接头很可靠。派克就有,就是贵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24度锥的过渡接头,有和它对应的胶管接头,这个在液压胶管总成样本上有,因此不需要做过渡接头,我们原来用过这样的接头!胶管接头那边是外锥,并带有O形密封圈,刚好和过渡接头配合上!

同意!我们使用的油管就有这种,当然也有不带O型圈的。

网友:
多发点这种好帖,真是可以学到好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