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内"摩擦焊接"技术.

楼主(2008-08-15):
关于摩擦焊接技术摩擦焊技术的主要优点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1)接头质量好且稳定。焊接过程由机器自动控制,参数设定后容易监控,重复性好,不依赖于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工作态度。焊接过程不发生熔化,属固相热压焊,接头为锻造组织,因此焊缝不会出现气孔、偏析和夹杂,裂纹等铸造组织的结晶缺陷,焊接接头强度远大于熔焊、钎焊的强度,达到甚至超过母材的强度;
(2)效率高。对焊件准备通常要求不高,焊接设备自动化程度高,可在流水线上生产,每件焊接时间以秒计,一般只需零点几秒至几十秒,是其它焊接方法如熔焊、钎焊不能相比的;
(3)节能、节材、低耗。所需功率仅及传统焊接工艺的1/5~1/15,不需焊条、焊剂、钎料、保护气体,不需填加金属,也不需消耗电极;
(4)焊接性好。特别适合异种材料的焊接,与其它焊接方法相比,摩擦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钢和紫铜、钢和铝、钢和黄铜等等;
(5)环保,无污染。焊接过程不产生烟尘或有害气体,不产生飞溅,没有孤光和火花,没有放射线。
由于以上这些优点,摩擦焊技术被誉为未来的绿色焊接技术

*异质材料摩擦焊接工艺:高温合金+钢。高速钢+钢。硬质*合金+钢。钨铜粉末合金+钢。钼粉末合金+模具钢。铝+铜*铝+钢、铝+钛、铝+不锈钢。铜+钢。钛+钢。
*石油,煤炭,地质钻杆的焊接和修复.

网友:
昨天看了下航空方面的一本书说焊叶片和轮盘用线性摩擦焊的,楼主能否讲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和要注意的事项。

楼主:

目前国内的线形摩擦焊接技术还处于研发阶段,还很不成熟。北京有一家做英国焊机《摩擦焊接机》的可以解决。和合金铝材焊接。
目前我国的摩擦焊接机都只停留在连续驱动这个层面上,一些不太复杂的材料焊接都是可以解决的,向各个方面的实验都可以做,比如说“探伤”焊接强度“拉伸”,抗冲击等。

楼主:
忘了说了,是线性摩擦焊接,主要针对的是平面的板材焊接

楼主(2008-10-14):

我现在搞的就是摩擦焊接,有时间可以聊聊

网友(2009-10-23):
线性摩擦焊机,了解一些,

网友(2011-06-29):
有没有地方可以学到摩擦焊技术
你最喜欢哪个网站?请回答:机械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