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马力(功率) "的解说--很有意思

楼主(2008-08-16):
马力(功率)

马力是一种动力的单位,由三个要素所组成

1.距离 (公尺M或公分Cm)…………S

2.重力 (公斤Kg或公克G)…………P

3.时间 (秒Sec) HP=(P x S)/75

所谓一马力就是在一秒的时间将75Kg的重物移动一公尺的距离,所以1马力=75Kg-M/Sec。

1马力之减速机可拖多大的力量?要知一己知马力之马达其所拖多大之力量时,必定要知道被拖动之机器的速度。一马力之马达在每秒1M的速度下可拖动75kg的力量,因马达须经过减速机及其他传动机构故实际传到机器之马力已不足1HP,所以1HP之马达在1m之速度下,所能拖动之力量,当在75kg以下, 其视机械效率而定。

如为 1HP之马达在拖动每秒2M之速度的机器时,则可拖动 75 / 2=37.5kg之力量,在每秒1/2M之速度时,则可拖动75÷(1/2)=150kg 之力量(机械效率未计算在内)其他各种场合可依此推算出。

网友:
那么1马力等于多少千瓦呀

网友:
1米制马力(ps)=735.499瓦   = 0.735 千瓦
1英制马力(hp)=746.2瓦

网友:
靠,上当了!!我家空调1.5匹,核下来只有1.1KW啊!我还一直当1.5KW算的。

网友A:
是从台湾的一摘的吧,那么多之,看起来挺费劲

网友:
空调的1匹是2.2KW。

网友B(2008-10-04):
1匹(HP)=2500W 严格来讲是2499W,这是日本人规定的,也是根据能效比EER计算出来的.

此匹和一般说的马力完全两个概念,但这个匹就是有那个马力计算出来的.
1马力=735W,一匹的定义就是输入1马力的功率所能产生的功率大小,
这里面就有一个系数的问题,日本人规定的这个系数是3.4(日本人说这个3.4是最应该的
最小的能效比EER了)
所以 1匹=735*3.4=2499W

网友:
张见识了,原来一直以为一匹不到一千瓦呢

网友:
其实汽车里有时用千瓦
我感觉不太习惯
不直观
还是用马力好
我有时会不自然的转算

网友(2012-09-17):
长见识了,原来匹和马不是同一个单位啊

网友:
单位换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从台湾的一摘的吧,那么多之,看起来挺费劲

射起来费劲不?

网友(2013-05-20):
原来这样

网友(2013-07-15):
这是在慢慢的操作中间形成的吧。学习了。

网友:
看来这个忽悠了不少人啊

网友:
1马力=0、736千瓦,1千瓦=1、36马力。

网友(2013-08-30):
奥,原来空调的匹还有这一层转换关系啊,学习了

网友(2013-10-02):
原来如此

网友:
今天终于把马力和功率的关系搞清楚了。

网友:
现在还用马力做标准吗 不是都是千瓦?

网友(2014-08-11):
引用 网友B:
1匹(HP)=2500W 严格来讲是2499W,这是日本人规定的,也是根据能效比EER计算出来的.

长见识了,今天才知道空调功率是这么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