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的设定(求助)

楼主(2008-08-16):
我不知道在画图时用什么线(如点划线)、什么颜色、线宽,请哪位大哥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
查手册,看教材,找标准。
GB4457.4-84 图线

GB 18229-2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CAD制图标准

网友:
看一看制图手册和制图标准吧,1楼的大哥(大姐?)已向你指明标准号了。简单地说吧(找手册要花一点时间,这里先救下你的急):在一张图中,线宽设置应一致。细线一般0.15-0.18,粗线一般0.40-0.53。粗实线用于轮廓线、剖切线,热处理区域线用粗点线,其余的用线如中心线(单点划线)、剖面线(细实线)、折断线、假想位置线(双点划线)等都用细线。至于线色那就看你的爱好了。要注意的是,个人的或一个工作组所设置的各种线的线宽和所在的层的层名称以及颜色都应一致,也就是说要用一个内控标准统一起来,在所有的机械图中都这样做,这样利用图形相互复制时,就会方便得多,不会生成多余的图层。这样可以使文件的容量降至最小。

网友(2009-04-10):
纯自学吧?!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