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车床中的G73---请教

楼主(2008-08-16):
FANUC车床中的G73(封闭轮廓复合循环指令)中的'W'(Z轴方向退出距离和方向)是如何计算的?
向个位大虾请教!

网友(2008-09-20):
不用算啊,它只是一个Z方向的退刀距离,随便给一个合理的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也不能随便给
一般都比较小
比如外径有凹样形状
那么粗车就有可能伤刀凹进的一个边

网友(2008-11-27):
和广州数控980T的一样

网友(2009-08-08):
建议不要用为妙

网友:
余量不大的话还是不要用的好,浪费时间而且搞不好还会出错

网友:
可以把W定义为0,在编程的时候把循环起点的Z向定位放在实际加工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