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73的,----请教

楼主(2008-08-16):
FANUC车床G73格式中的U(X轴方向退出距离和方向),W(Z轴方向退出距离和方向),U(X轴向精加工余量),W(X轴向精加工余量)是否有正负值? 什么时候为负?
请个为大虾指点!

网友(2008-10-21):
加工内孔,刀具加工从右向左加工时U(精车余量为负值),W(Z向精车余量)为正;
加工内孔,刀具加工从左向右加工时U(精车余量为负值),W(Z向精车余量)也为负
加工外径,刀具加工从右向左加工时U(精车余量为正值),W(Z向精车余量)为正
加工外径,刀具加工从右向左加工时U(精车余量为正值),W(Z向精车余量)为负

网友:
改个错,加工外径,刀具加工从左向右加工时,U(精车余量为正值),W(Z向精车余量)为负

网友:
就是按你正常加工产品放余量时的正负就行了

就是按你正常加工产品放余量时的正负就行了

网友:
使用时根据实际情况定,一般来说U有一定余量,W最好能为零就为零,反正不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