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两个阀的异同,是否可以通用?

楼主(2008-08-16):
请教大家,这两个阀的不同之处;是否可以换用。谢谢
其一:4WE6D-20/AG24NZ4
其二:4WE6Y-61B/CG24N9Z4
谢谢大家,希望前辈们解释的详细些!!!

网友:
有点象是立新的阀,自己去找样本吧。

网友:
这是力士乐的换向阀,两款阀的阀芯机能不同,感觉不能互换。

发份力士乐方向阀样本楼主参考一下吧。

网友:
只是电磁铁通,断电时的油路走向不一样,D型的磁铁带电时P至B, A至T  , Y型的磁铁带电时P至A, B至T

楼主:
再次请教

首先非常感谢!
再请教:这样的两个阀是不是阀芯安装的方向不一样,如果其中一个阀芯拆开对调,是否功能就一样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