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加工孔的测量,求教!!

楼主(2008-08-16):
最近公司要加工一个零件,零件上有个孔是50,公差是正负0.02,孔深在20左右,用常规的千分尺量起来不是很方便,听协作单位说有一种带数显千分表的测孔径的量具可以方便测出尺寸,不知道有没有在这反面懂行的老师能够帮助下小弟,探讨探讨这种量规的结构、原理,最好是有上图 ,不胜感激!!

楼主:
我的设想是不是用两端弹性测头,通过弹性上提,把横向的尺寸转换到竖向尺寸,通过千分表体现出来,测量的时候应该要校对零位吧
具体结构还没有细细考虑,只是抛砖引玉,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
呵呵呵,其实就是电子塞规、气动测头之类的东西。看看我头像中的那个,把电子柱去掉,高精度电感传感器去掉,装一块数显千分表上去,就是你说的东西。
你设想的原理完全正确,只是加上导向部分

楼主:
非常感谢扬天的回帖,但我有一处不明白,光靠千分表的测力就可以了吗?我的意思是不是需要中间加弹簧呢?

楼主:
还有就是,如果是测小孔的(比如5或着6毫米的内孔)结构应该做什么改动呢?

楼主:
如果做气动量仪的话价格会不会比这个高哦?

网友:
小孔同样的结构,更难做而已。气动测头价格比这低多了。普通的千分表测力有过之而无不及。气动量仪常用的有浮标式和气电转换的两种(指针式也归于机械式),机械式的价格低一些,气电转换的当然贵了

网友:
用内径量表配千分表即可,最小可以测1mm左右的孔,价格便宜,适合加工现场使用。

网友:
测头本身也具有测量力,这种带表塞规如果配合校准环规的话,可以满足IT7级孔的测量,并且可以读出孔的内径尺寸

主要特点是对操作要求很低,测量迅速,属于傻瓜型量具

当然内径百分表也可以满足要求,而且价格便宜,但是对操作要求稍高

网友:
用内径千分尺就可以了!使用方便!

网友:
其实可以根据实际设计塞规的,不过具体能不能做要看孔所在的地方的.

网友:
我的意见还是要看你的批量怎样,批量大最好用气动量仪,即方便又快速,准确;

网友:
塞规测头加数显千分表,精度0。001MM。

网友:
附件为带表塞规,重复性0.
001

网友:
?和三楼有区别吗?

网友(2009-03-09):
用内径规测量,精度0.001,满足测量要求,准确稳定。

用内径规测量,精度0.001,满足测量要求,准确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