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T20的切削性能由什么决定的?

楼主(2008-08-16):
客户给我们公司提供的HT20灰铸铁的切削性能很不稳定,用立铣刀粗加工材料好的话可加工500件,材料不好加工150左右,请问它的切削性能是由什么成份决定的?

网友:
是HT200吧?

如果经过退火,应该比较好加工的

网友:
貌似书面的说法灰铸铁是易加工材料。。。应该与铸造时的工艺有关,可能有些会不太均匀,导致切削受力不一致

楼主:
HT20不是很难切削,只不过对刀具后刀面磨损厉害.关键是铸料切削性能不稳定,是铸造的问题,介不知具体原因

网友:
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每批材料性能总有些差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差别也太远了吧,一个月下来就因为这差别刀具费用要多几十万啊

网友(2008-09-17):
你说的是HT20吗?不应该啊,HT20的硬度才多大啊,不到200,就是强度也没有超过250,你可以试着打下硬度。看具体是在么样。
灰铁的机械性能主要取决于硬度和抗拉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