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海克斯康三坐标测量,数据代表什麽意思?

楼主(2008-08-16):
用海克斯康三坐标测量,数据代表什麽意思?
请赐教:
X     0.0158
Y    58.5041
PR  58.5041
PA  89.984524
DM  6.0300
我是首次见到,请别笑。谢谢!

网友A:
我用前哨的机器(手动),MH3D,里面好象没有这样的,很期待CMMer的支持,CMMer的回答非常专业!

网友:
我觉得你测量的是一个圆,x,y应该是圆心坐标,DM应该是直径。PR、PA我也说不好。最好把您测量的元素告知。其实对一般测量来讲,PR、PA一般情况下不太重要。

网友:
应该是半经和极坐标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前哨的机器(手动),MH3D,里面好象没有这样的,很期待CMMer的支持,CMMer的回答非常专业!

可别这么说了,只是接触的东西杂一些而已了
既然有人问起,干脆汇总一下,供初学者参考下一般英文版的Pcdims里面会出现这些的,其实Pcdims V4.3早已出来并汉化了,不过因为Interfac的原因,我仍然偶尔用4.1
xyz什么的就不说了
Pr,极半径
Pa,极角
R,半径
A,锥角
L,长度
H,高度
V,矢量
Form,形状
以上请参考,知无不言

网友(2008-09-23):
楼上说的很对,DM表示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