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方管的承重怎么计算?

楼主(2008-08-16):
最近在做个设备,设备上需要个轨道,我想选用50*50  t4mm的方管来制作,但是不知道这个方管的承重怎么计算,
轨道上的轮子厚度50,直径200,轨道是铺在地上的。

请高手指教怎么计算这种轨道的承重。

楼主:
不是吧,都没人回应啊,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还是没人知道啊?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应该由楼主自己解决,
从事机械设计,难道没有学习过材料力学吗。
先把书找出来读一下,试试看能否得到答案。如有疑问,再发帖不迟。

网友:
这主要看铺在底下的水泥标号是否能承载得住,如果能行,再计算方管竖直方向的侧弯失稳,没计算过,估计也得20吨以上才能使方管的两立壁产生塑性变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估计不到20T的,我现在5t都有点怕怕,那可是50*50 t4的方管啊,不是实心的,不用考虑下面的基础,只要方管导轨不变形就好了,

书我是看过了,不过轮子和导轨接触是线接触,计算受压的时候不知道用那种模型,按压缩来算又不知道截面积,按弯曲来算也不知道弯曲力矩怎么计算
可能是我学得不好,最近在重新学材料力学,希望能搞明白吧,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没人愿意回答

网友:
我建议还是用实心的吧,我的600m轨道刚刚软掉,都不知道怎么改?5t负荷下,50x50x4的方管很悬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网友回复,
主要是不知道怎么计算,我自己感觉40*20*3的方管不怎么样,
要是知道怎么计算就好了,还在查资料中,

网友:
建议用3D软件绘图,然后 赋予材料属性,用自带的分析功能 自动计算!非常方便,推荐Solid Works!当然计算出来的是 理论值!

网友:
身有同感,.单单一根杆受压,好计算,可是如果一根根杆组在一起,形成一个结构了,我就不知道怎么算了.

网友:
我想可以SW做出三维图,然后用自带的有限元分析一下,可以参考

网友(2013-09-20):
虽然学了材料力学,但是还是爱莫能助

网友(2014-03-08):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应该由楼主自己解决,
从事机械设计,难道没有学习过材料力学吗。
先把书找出来读一下,试试 ...

老先生说的是,我找出材料力学书来了,补课。

网友:
试着用有限元看看吧

网友(2014-07-21):
学习了,现在也有这种问题,材料学都忘记的差不多了,再加上焊接结构,真是头疼

网友(2017-02-27):
用有限元看看吧

网友D:
你得先说明一下怎样的导轧了,双导轧载重大的就用的跟火车一样的导轧,如果载重不大的话,按你的用方钢就行,

网友(2019-07-10):
有一种东西叫:轻轨,重轨,槽钢和工字钢
为什么要用方管做导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得先说明一下怎样的导轧了,双导轧载重大的就用的跟火车一样的导轧,如果载重不大的话,按你的用方钢就行 ...

明明有很多种选择,为什么偏偏选择方管???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