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爪式粉碎机如何改进收料?

楼主(2008-08-16):
一部齿爪式粉碎用来打糖的,糖从下面的风口吹出,风口处接一个布袋(是直通的).工作时,是当水平的布袋到一定时,就用手收细出风口的布袋,从另一头倒出粉来.
现在难处理,工作后工作室地上有很多糖粉.

想解决问题.办法是将吹风引到一只容器上,容器底部开一个口流出糖粉,
关键是不要让风带走糖粉!!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想法!!!

楼主:
出风口直接接到一个大容积的空间里,再接到一个小容积空间,中间使用细管联接,小容积空间再接条大长管排风!!!
请给点意见!

楼主:
还有一种,出风口接大容积空间,空间下方开口(有门的),上口隔两层布,两层布这间有20cm的距离
这样大家看可不可以,清洁也简单

网友:
用一旋风分离器如何。

楼主:
在网上找到原理:
基本原理
利用粒子在氣流中做高速旋轉時,離心力遠大於重力,且因速度愈大,粒子所獲得之離心沈降速度也愈大,使固體與氣體達到分離的目的。當含固態粒子之氣體自圓筒導入管沿切線方向進入錘型圓筒,在圓筒內旋轉,此時氣流碰撞器壁,粒子撞擊管壁並旋轉下降至集塵袋中,而乾淨氣體則自圓筒上方排出。 旋風分離器的效率與粒子的粒徑有關,粒徑愈大分離效果愈好,一般來說,粒徑大於30μm以上,分離率可達到99%,但當粒徑小於5μm以下時,分離效率不及5%。

實驗壓降係數 F
F = △P / 速度高差
△P = △h x ρH2O x gc / g
速度高差 = ρ x ua2 / 2gc
△h:由旋風分離器出入口接上一U型管差壓計所測出之水柱差
gc:單位換算常數〈9.8 kgm/kg*sec2〉
g:重力加速度〈9.8 m/ sec2〉
ua:進入旋風分離器的氣體速度〈m/sec〉
ρ:氣體密度〈kg/m3〉
ρH2O:U型管內水的密度〈kg/m3〉

本身之尺寸決定壓降係數 F
F = KAD / d2L + H
K:常數(其值約為30)
A:旋風分離器入口截面積
d:出口導管直徑(m)
L:旋風分離器圓筒部份高度(m)
D:旋風分離器圓筒部份直徑(m)
H:旋風分離器圓錐部份高度(m)

分離效率
η = (被分離出來之粉粒重 / 總粉粒重) ×100%

价钱都在1000元以上,而且结构比较复杂,对日常清结,不是太方便

谢谢楼上的意见!

网友:
有条件的话可自己做,3至400元就够了。

楼主:
我画的sw图

上盖是密封的,粉的下落位置没有确定,但风的流向按档板在中间位置形成平行的方向相反的流体,粉粒会在下落下来.

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常见是这个样子。

楼主:
多谢"cmx"的图,
我在网上找了一个文章
旋风分离器是利用惯性离心力的作用从气流中分离出尘粒的设备。图3-8所示是具有代表性的结构型式,称为标准旋风分离器。主体的上部为圆筒形,下部为圆锥形。各部件的尺寸比例均标注于图中。含尘气体由圆筒上部的进气管切向进入,受器壁的约束而向下作螺旋运动。在惯性离心力作用下,颗粒被抛向器壁而与气流分离,再沿壁面落至锥底的排灰口。净化后的气体在中心轴附近由下而上作螺旋运动,最后由顶部排气管排出。图3-9的侧视图上描绘了气体在器内的运动情况。通常,把下行的螺旋形气流称为外旋流,上行的螺旋形气流称为内旋流(又称气芯)。内、外旋流气体的旋转方向相同。外旋流的上部是主要除尘区。
旋风分离器内的静压强在器壁附近最高,仅稍低于气体进口处的压强,往中心逐渐降低,在气芯处可降至气体出口压强以下。旋风分离器内的低压气芯由排气管入口一至延伸到底部出灰口。因此,如果出灰口或集尘室密封不良,便易漏入气体,把已收集在锥形底部的粉尘重新卷起,严重降低分离效果。
旋风分离器的应用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因其结构简单,造价低廉,没有活动部件,可用多种材料制造,操作条件范围宽广,分离效牢较高,所以至今仍是化工、采矿、冶金、机械、轻工等工业部门里最常用的一种除尘、分离设备。旋风分离器一般用来除去气流中直径在5μm以上的尘粒。对颗粒含量高于200g/m3的气体,由于颗粒聚结作用,它甚至能除去3μm以下的颗粒。旋风分离器还可以从气流中分离出雾沫。对于直径在200μm以上的粗大颗粒,最好先用重力沉降法除去,以减少颗粒对分离器器壁的磨损,对于直径在5μm以下的颗粒,一般旋风分离器的扑集效率已不高,需用袋滤器或湿法扑集。旋风分离器不适用于处理粘性粉尘、含湿量高的粉尘及腐蚀性粉尘。此外,气量的波动对除尘效果及设备阻力影响较大。

楼主:
旋风分离器的结构型式与选用
近年来,在旋风分离器的结构设计中,主要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以提高分离效率或降低气流阻力。
(1)采用细而长的器身 减小器身直径可增大惯性离心力,增加器身长度可延长气体停留时间,所以,细而长的器身有利于颗粒的离心沉降,使分离效率提高。
(2)减小涡流的影响 含尘气体自进气管进入旋风分离器后,有一小部分气体向顶盖流动,然后沿排气管外侧向下流动,当达到排气管下端时汇入上升的内旋气流中,这部分气流称为上涡流。分散在这部分气流中的颗粒由短路而逸出器外,这是造成旋风分离器低效的主要原因之一。采用带有旁路分离室或采用异形进气管的旋风分离器,可以改善上涡流的影响。
在标准旋风分离器内,内旋流旋转上升时,会将沉集在锥底的部分颗粒重新扬起,这是影响分离效率的另一重要原因。为抑制这种不利因素设计了扩散式旋风分离器。
此外,排气管和灰斗尺寸的合理设计都可使除尘效率提高。
鉴于以上考虑,对标准旋风分离器加以改进,设计出一些新的结构型式。现列举几种化工中常见的旋风分离器类型。
一、CLT/A型
这是具有倾斜螺旋面进口的旋风分离器,其结构如图3-12所示。这种进口结构型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小涡流的影响,并且气流阻力较低(阻力系数ζ值可取5.0~5.5)。
二、CLP型
CLP型是带有旁路分离室的旋风分离器,采用蜗壳式进气口,其上沿较器体顶盖稍低。含尘气进入器内后即分为上、下两股旋流。“旁室”结构能迫使被上旋流带到顶部的细微尘粒聚结并由旁室进入向下旋转的主气流而得以捕集,对5μm以上的尘粒具有较高的分离效果。根据器体及旁路分离室形状的不同,CLP型又分为爿和月两种型式,图3-13所示为CLP/B型,其阻力系数ζ值可取4.8~5.8。
三、扩散式
扩散式旋风分离器的结构如图3-14所示,其主要特点是具有上小下大的外壳,并在底部装有挡次盘(又称反射屏勺。挡灰盘。为倒置的漏斗形,顶部中央有孔,下沿与器壁底圃留有缝隙。沿壁面落下的颗粒经此缝隙降至集尘箱b内,而气流主体被挡灰盘隔开,少量进入箱内的气体则经挡灰盘顶部的小孔返回器内,与上升旋流汇合后经排气管排出。挡灰盘有效地防止了已沉下的细粉被气流重新卷起,因而使效率提高,尤其对10μm以下的颗粒,分离效果更为明显。
面对分离含尘气体的具体任务,决定所应采用的旋风分离器型式。尺寸与台数时,要首先根据系统的物性与任务的要求,结合各型设备的特点,选定旋风分离器的型式,而后通过计算决定尺寸与个数。
旋风分离器计算的主要依据有三个方面,一是含尘气的体积流量,二是要求达到的分离效率,三是允许的压强降。严格地按照上述项指标计算指定型式的旋风分离器尺寸与台数,需要知道该型设备的粒级效率及气体含灰的粒度分布数据或曲线。但实际往往缺乏这些数据。此时则不能对分离效率作出较为确切的计算,只能在保证满足规定的生产能力及允许压强降的同时,对效率作粗略的考虑。具体步骤如下:

网友(点评):
解说很到位,好!

楼主:
CLP型是带有旁路分离室的旋风分离器
结构方面,还没有看明白!!

楼主:
旋风分离器结构改进(PDF)

旋风分离器结构改进(PDF)

补冲:
锥形部分加长可增大液流的行程,从而延长了旋风在器内的停留时间

楼主:
再一次多谢"cmx"兄指导我向"旋液分离器"方向思考
如果不是"cmx"兄的图,我可能会认为旋液分离器是十分复杂,不方便清洗而放弃"旋液分离器"

根据那个PDF内容基本可以确定"旋液分离器"方案.

楼主:
CLK型为扩散式旋风分离器,又称带倒锥体的旋风除尘器,并装有反射屏,反射屏可使已被分离的粉尘沿着锥体与反射屏之间的环缝落入灰斗,有效防止了上升的净化气体重新把粉尘卷起带出,从而提高了除尘效率。适用于捕集粒度在5-10μm以下的干燥的非纤维颗粒粉尘。阻力系数在7.5-9之间。

楼主:
CLK扩散式旋风分离器
A=D  d=0.1D  S=1.1D
B=0.26D  H1=2D  E=1.65D
D1=0.5D  H2=3D b= 45度

楼主:
气速 (m/s)
处理气量 (m 3 /h)
10
12
14
16
18
20
210
250
295
335
380
420
370
445
525
590
660
735
595
715
835
955
1070
1190
840
1000
1180
1350
1510
1680
1130
1360
1590
1810
2040
2270
1500
1800
2100
2400
2700
3000
1900
2280
2660
3040
3420
3800
2320
2780
3250
3710
5400
7350
3370
4050
4720
5400
6060
6750
4600
5520
6450
7350
8300
9200
型号
CLK-150
CLK-200
CLK-250
CLK-300
CLK-350
CLK-400
CLK-450
CLK-500
CLK-600
CLK-700
clk后的值是D的值,这里是出风口直径与气速及处理气量关系
大家可以使用要处理量(m 3 /h) ,来先择出风口直径及气速
其它尺寸按比例更改就可以!!!

楼主:
CLK扩散式旋风除尘器
简介
CLK扩散式旋风除尘器,适用于捕集干燥的非纤维性的颗粒状粉尘,主要特点是筒身呈倒圆锥形,因而减少了含尘气体自筒身中心短路到出口去的可能性,并装有圆锥形的反射屏,防止两次气流将已经分离下来的粉尘重新卷起,被上升气流带出,因而提高了除尘效率。
适用于冶金、铸造、建材、化工粮食、水泥等行业中,捕集干燥的非纤维性颗粒状粉尘和烟尘除尘,可做回收物料设备使用。

技术性能

型号规格
进口风速(M/S)
处理风量(m2/h)
阻力(Pa)
效率(%)
外型尺寸(mm)
重量(kg)
CLK-ф150
10-20
210-420
100
95
380×1210
33
CLK-ф200
370-735
466×1916
52
CLK-ф250
595-1190
566×2039
75
CLK-ф300
840-1680
631×2447
103
CLK-ф350
1130-2270
716×2866
143
CLK-ф400
1500-3000
808×3277
225
CLK-ф450
1900-3800
893×3695
279
CLK-ф500
2320-4650
983×4106
347
CLK-ф600
3370-6750
1150×4934
612
CLK-ф700
4600-9200
1325×5176
819

楼主:
此帖的问题已经解了!!!并投入使用!!!

网友(2012-01-17):
樓主說的很詳細,不知道這種結構是不是能分離氣液啊。

网友:
解决方案不错,果断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