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气路正确吗?

楼主(2008-08-16):
各位大虾,我们公司有一台旧的进口机器,由于气动元件的老化,所以要更换新的气动元件,老板让我更换成国内的元件,但我对气动方面的知识不熟,在学校学的一点气动控制知识都忘完了。我照着实物画了一个气路,但有些地方还不确定是否正确,所以请大家看看,给些指点。主要是红色方框内的那部分气路。
事先声明:有些气动元件符号不符合标准,见笑!!!

楼主:
其中,A  B  C 三处很迷惑 不知道A B 是何元件 如果C为梭阀 气路能所的通吗?

楼主:
请高手指点,图中两个汽缸串联可以吗?是不是应该并联呢?

网友:
根据空气可压缩性原理,气缸是不串联的。不了解你设备工况,很多东西不好判断。

楼主:
谢谢 羚羊大姐 我今天检查了一下,汽缸是并联的 气路略有改动 思路基本明朗
如图080818

网友:
气源处理没有么?

楼主:
气源集体供气 ,前期处理了 所以没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