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左牙丝锥啊?

楼主(2008-08-16):
什么叫左牙丝锥啊?
怎么用
请教中。。。。。。。

网友:
螺纹有左旋和右旋,一般的都是右旋。
左右的区别是螺纹的旋进方向不同,右旋的当你顺时针转动丝锥时,丝锥是旋进的,而左旋的丝锥,你顺时针转动,丝锥是向外退的。
使用没什么不同,就是旋转方向不同。
不知道我说清楚了否。

楼主:
好像不是的吧是

左牙丝锥用余丝锥断在工件里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牙丝锥用余丝锥断在工件里用的

你的提问没有说是退断丝锥的,就按一般的思维推论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螺纹分左旋与右旋,一般都选用右旋,但是某些特殊场合必须选用左旋螺纹,二楼的你说的是断丝取出器。

网友:
左牙丝锥就是攻左旋螺纹用的丝锥!

网友:
狙击手的解答完全正确啊。
楼主的“左牙丝锥用余丝锥断在工件里用的”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如果断在工件里的丝锥本身就是左旋的呢?
2楼解答的是“什么是左旋丝锥”;楼主在3楼说的是“左旋丝锥用在什么地方”。完全是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