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欠定义”是不是就是还有没有标注到的尺寸?

楼主(2008-08-16):
工程图“欠定义”是不是就是还有没有标注到的尺寸?

网友:
不是,如果你的图没有固定也不能算是全定义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全定义就是在草绘平面里,能够有固定的位置,而位置的基准就坐标系。和机构里关于定位的“自由度”方面是一样的道理。
        “欠定义”是还会在平面里可以产生变动的,包括相对位置和本身的尺寸的变动,一般都是没标到的尺寸,但若用“约束”就可以不用标尺寸,所以没标到的尺寸不能说是“欠定义”,而往往有时你标了不少尺寸却还是“欠定义”。

网友:
不用去理它的。

网友:
自由度太多了!我喜欢完全定义!通过不同的配置好变化不同的零件!

楼主:
明白了,谢谢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全定义就是在草绘平面里,能够有固定的位置,而位置的基准就坐标系。和机构里关于定位的“自由度”方面是一样的道理。
        “欠定义”是还会在平面里可以产生变动的,包括相对位置和本身的尺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