叉车行走,起步时向前闯得厉害---求助

楼主(2008-08-16):
各位前辈!我这有一台宝鸡五厂生产的5吨叉车,变速箱(YQX502)刚大修完,行走还可以。只是在起步时向前闯的厉害,请问那位前辈知道解决的办法,敬请赐教!!                   13785583278

网友:
变速箱的换挡离合器片是不是刚换的有些紧啊!!!

网友:
应该是离合器没有调整好。

网友:
刚才问楼主了,是有变矩器的动力换挡变速箱,更换了换挡离合器片,可能是新片有些紧的缘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我这有一台宝鸡五厂生产的5吨叉车,变速箱(YQX502)刚大修完,行走还可以。只是在起步时向前闯的厉害,请问那位前辈知道解决的办法,敬请赐教!!                   13785583278
动力换档变速箱的稳步启动是通过前进档和一档离合器的柔性接合来实现的。通常是通过换档阀的缓冲阀、节流孔等来延缓离合器接合时升压过程,实现柔性接合,避免起步冲击。若换档阀没有问题,则有可能是更换新离合器片后离合器活塞的行程变小了,或者是离合器缓冲弹簧有断裂,启动时离合器接合太快,导致起步过猛。

楼主(2008-09-20):
回复 网友B:

谢谢,问题解决了,是节流阀出了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2009-02-02):
回转速度慢怎么回事

现在我单位有一台卡特挖机,在车热的时候,往右转的速度还可以,往左速度就慢了,但不事经常性的,.
希望哪位老师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
回转速度慢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id=174492#pid518465
8楼网友
影响回转马达速度应该有三个元件,司机室操作的先导液控手柄,液控多路换向阀和液压马达上的双向平衡阀或抗冲击阀。
检查液控手柄,可以将液控手柄下方的控制回转马达的两个油管拆开并换位重装,若故障转移到相反方向,则是液控手柄有问题,应拆下清洗或更换。
检查回转马达的双向平衡阀,将两个平衡阀拆下后换位安装,若故障转移到相反方向,则是平衡阀有问题,应拆下清洗或更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赞!!专家级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