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比赛项目的量测技术---讨论

楼主(2008-08-16):
近日奥运比赛进行的是如火如荼,现在正在播放的是女子铅球。
看到裁判只要将一根杆子插到落球点就能知道成绩,这是通过激光测量吗?
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赛项目,都是通过什么手段来实现及时精确计量的呢?

网友:
深南大道友好!
.
不去查找资料,单凭想象,可以有多种办法:
.
1、激光测量是可以的。
.
2、现代摄影技术中,有一种反光球跟踪技术,用两点(交叉),或三点圆定位,可以解此题。
.
3、现场上方俯视摄像可解此题。
.
.
4、至于其它比赛项目中的检测、测量中,还有什么不解的地方,你提问,我来解!
.
..
syw  080817   06.38

网友:
楼主的题目太笼统!

网友:
使用激光测距仪

网友:
简单点说,电脑上用的视频头就能测出来.
不过精度不高,原因分辨率太低.

网友:
深南大道友好!
.
还一种方法可解此题:
.
在铅球场地(四角)安装4个测振传感器,用于检测铅球落地的振动波,将其时差信号用单片机检出,
将其数据传输给计算机处理、并将其结果以图案和数据两种方式显示在计算机屏幕上。
.
此法中的原理,我在以前做过的一个项目中成功的运用过。
那个项目是----《实弹射击自动报靶系统》
检测的是子弹飞行中产生的激波。
.
syw   080818   03.18

楼主:
回亮剑:此贴笼统就是想了解奥运赛场上使用的各种测量手段
赛场上使用最多的应该是光学量测。
铅球的测量是在标记杆的底部有一个装置,不知道具体作用为何。
游泳比赛时在终点处有触摸感应装置,可实现自动计时,而且泳池底部还有一部跟随摄像机确保成绩无误。
百米短跑使用的是高速照相机,网球比赛球速的测量应该也是如此
那三级跳又是怎么量测的呢,难道是用重力或者冲击感应器?或者在旁边有摄像机?

网友:
“百米短跑使用的是高速照相机,网球比赛球速的测量应该也是如此”
两者的速度相差多少?网球速度可以达到200多,羽毛球速度可以达到300多

网友:
我在奥运会开幕前看到电视上说过此类问题,毕竟是外行,具体怎样测已经记不住了,但是在我的印象中好象都不是楼上朋友们说的这样

网友:
并且还提到在某界奥运会上,有一名跳远运动员跳得太远了,超出了测量设备的范围,搞得测量工作者在那里忙了个大半天才得出个结果,那时的测量手段还很落后。

网友:
可惜,可惜,一个运动会还这么铺张浪费!攀比成风。
花点钱给咱们搞技术的,搞点新技术 就好了!

网友:
嗯,不错的题目

学习学习,现在测量技术日新月异,这些简单的问题应该都容易解决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