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油缸缸桶和端盖的密封

楼主(2008-08-17):
我有1条油缸,缸径(内)125,行程125,耐压要求30MPa,使用压力21MPa,端盖和缸桶为径向O型圈(氟胶)密封,但使用一星期多就会漏油,本人现在求助: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估计是设计的问题。螺栓预紧力不够。换一下高强螺栓试一下。如果有空间,将螺栓数量加倍。最后一招,上车床倒角后焊死。维修时再车开。

网友:
焊接可能会烧毁密封圈吧,是底端盖吗?不厉害的话可以加些密封胶试试

网友:
把“O”型圈密封圈换成“y”型油封。

楼主:
A209:我是用螺栓拉紧的,漏的不是太厉害
老丁1:螺栓拉紧力是够了

  刚才我查了下爱科密封的手册,上面写着丁胶和氟胶O型圈只有160Bar的耐压(静密封,径向),要聚氨脂的才能耐更高压,但没有说要不要加垫圈.
  非常感谢以上两位!
  望各位前辈有别的建议传上来指教,明天上班就要检查情况了,谢谢了!

楼主:
凡人一个:以前没有用过Y型的替代O型,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我现在用的O型圈是115(外)*3.0的规格,谢谢!

网友:
把径向O圈换成轴向,规格为O圈内径125,缸桶做一个台阶孔装上O圈后用端盖压紧,这样拧紧螺栓才起作用。

网友:
楼上说的也可以,不影响强度的情况下,在端盖上车个槽,加个端面的密封圈也是个办法

网友:
丁睛胶就行。用90度,加挡圈。160BAR是不止的,对应工作压力选好配合间隙。

楼主:
液压小工:加垫圈是不行了,空隙不够

G766115:我以前也用过端面密封,但效果不好.谢谢你的建议,我等下在缸桶上车1台阶.  连同换密封件一起试下,看会不会改善.

网友:
这样,把你的要求发一下,我可以给你画一套

楼主:
李振龙:油缸使用压力21MPa,缸径125,行程125,缸桶和端盖是O型圈密封(径向),现没有垫圈.使用1周后出现漏油.

网友:
O型圈损坏的状态如何?
1、O 型圈的压缩量不够,槽内緾生料带
2、端盖和缸筒径向配合间隙过大,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改进密封系统设计,选用耐高压密封件。

网友(2008-10-17):
我个人认为还是换在U形圈,最好用聚胺脂的,如果没有聚胺脂的,在丁腈橡后面加一个垫圈就可以

网友(2010-05-28):
o型圈是内径130还是外径130的,我记忆中应该没有130x3的,只有2.75,3.1,3.55的,建议做好用3.55的粗一些,o型圈最好是根据手册要求严格设计加工沟槽尺寸。

网友:
补充一下2.75与3.55的都是内径标准的,3.1的是外径标准的,选择时要小心。在o型圈受力的反方向加聚四氟乙烯的挡圈也可以用,但是在端面的径向密封上我没有见过,只有在轴向密封时采用的。

网友(2010-08-07):
高压油缸最好不要端面密封,效果不好,容易漏油。该选用端盖车一台阶塞入缸体,靠缸体内孔表面密封。
30Mpa的工作压力最好选择聚氨酯O型圈或者哑铃型密封圈。普通o圈加挡圈已不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