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镗床能加工外圆?精度如何??

楼主(2008-08-17):
对与大型工件的外圆定位子孔,一般如何加工?
望有清楚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貌似镗床都可以加工不长的外圆吧。

网友:
外圆一般是车或铣出来的吧. 没听说过用镗的.. 也许是我见识太少了

网友:
外圆就不叫镋了吧?

网友:
根据我所见到的镗床工作原理,貌似是不可以加工外圆的。

网友:
!!!

镗外圆的刀具和镗内孔的刀具刀尖是相反的!应该说镗外圆实际是镗凸台而已!如果说要想象车床一样加工外圆应该是不可能的!
加工的外圆深度视刀具的长度,大小视镗刀头的行程而定!
一般镗床加工的外圆都是先经过粗加工的,要是直接在一个平面上
加工出一个外圆,工作量就太大了对刀具也是个考验!

网友:
叫套车,长度应控制在直径地3倍以内

网友:
支持4楼兄弟的看法  这都是些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啊

网友:
见笑了。个人观点:
我对镗床的理解,完全可以加工外圆,曾经我也加工过,是先排出轮廓,然后用R刀抛光,最后钳工打磨。加工的时候(只是加工半圆多25MM)后面25个作为工艺装夹用的。当然这里是使用的CNC。(1。5M的半圆。)

网友:
大型的坐标镗可以加工,但要考虑刀具的长度和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