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中同步控制有哪些策略?

楼主(2008-08-17):
同步控制的问题:液压系统中同步控制有哪些策略?
前提是两个相同的系统,要让系统的液压马达输出速度保持一样,有哪些策略?
电控是用PLC控制的!

请教,谢谢!

楼主:
没人啊
我自己顶!

网友:
这个系统可使用工控机+2个编码器+2个伺服阀(包括驱动器)完成控制两个液压马达输出速度保持相同。

楼主:
谢谢版主大人提点!
可是如果不用编码器,而是测试马达两端的液压油的压力,会有什么差别?

网友:
不使用编码器检测液压马达的转速,通过测试马达两端的液压油的压力会使检测精度降低,还要测量液压马达的流量,会增加控制系统的复杂程度和难度。那还不如直接使用进口同步控制阀控制转速同步。

楼主:
谢谢版主大人!

网友(2008-09-19):
得看到系统的配置才好说啊

楼主:
机器还在设计阶段!自己配置!

网友(2010-08-17):
不用编码器?这个有点困难啊!

网友:
既然是液压马达同步,可以采用同步马达分流器,可以达到1-3%的精度。

网友:
还是用编码器好点 成本控制低 在非高精度中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液压同步首先应从液压控制方式来考虑。液压同步有许多同步控制方式,双联泵,同步马达分流器,分流集流阀等。
就你所说的情况,采用变频电机泵机组和同步马达分流器,变频电机实现比例调速,同步马达分流器保证两个马达的同步控制,无需PLC或伺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