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07 异型孔(螺纹孔)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17):
1.打开别人画的零件,螺纹孔的螺纹装饰线可以看到,自己再在这个零件上打螺纹孔,也能看到螺纹装饰线;但为什么新建一个零件后,再打螺纹孔,却看不到螺纹装饰线?下面是螺纹孔的特征选项,应该没错吧
2.打一些螺距比较特殊的螺纹孔,而Solidworks又不自带时,请问怎么解决?怎么新建保存一个新的螺纹孔?

请大侠帮忙解答,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
第一个问题我一般认为是硬件或其它一些方面造成的。以前我的还能有装饰的螺纹纹理出来,现在基本看不到了。我也不去理会这个了。

第二个问题:选项中的如附图。配置------选取一个合适的,点击复制标准,生成一个自定义的,和你所复制的一样参数,不同在于你可以进行编辑参数等自定义操作。

网友:
右键"注解"点"细节"钩选"上色的装饰螺纹线"。

网友:
我是用SW2006,2007应差异不大吧。

楼主:
谢谢各位了!
1.在注释属性里选择显示注释即可看到螺纹装饰线
2.只能在“大小”那一栏进行修改,其他栏好像改不了

在公司用的软件,螺纹孔是用统一的一种颜色表示的,看起来比较有调理

网友:
我想将我所说的册掉。。。。

网友A:
不知有什么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有什么办法。

请管理员帮忙啦

不过没什么,没必要吧,试了一下,知道了啥效果

网友:
cmx挺郁闷的

网友:
在  颜色   中    使用   螺纹渲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