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纳KC9 3 5 适合加工什么材质?

楼主(2008-08-18):
请问那位知道肯纳KC9 3 5   适合加工什么材质?谢谢!

网友:
铸铁车削的硬质合金涂层牌号,但是好像是老材质,现在没有了
肯纳加工铸铁的一般,比山高和山特的差不少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请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发表观点之前请先了解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呵呵。

1,肯纳的KC935是铣削面铣刀刀片的材质,不是车刀刀片材质;
2,这种材质目前仍然“健在”,而且很经典;
3,KC935是加工钢件的首选材质(针对肯纳来说),不是加工铸铁的;
4,如果拿肯纳的加工钢件的刀片去加工铸铁,效果当然比别家的刀片“差不少”,这实在是很搞笑啊,呵呵。

网友:
哦,对不起了,我只是从印象中编号规格上看的,应该是误认为车削的了,没具体看肯纳的样本,见笑了呵呵,你嘲笑的对。
肯纳的东西我们基本不用,跟山高和山特差的太多,技术人员天天泡在这也没什么用,水平还没我们工艺员高。
我是做汽车零部件的,做什么工作有关系么?

网友A:
不想和你做无聊的争论。
在汽车行业里,肯纳刀具的市场占有率不仅是第一,而且遥遥领先。可能是因为选择肯纳刀具的那些全球汽车行业的客户都没有高薪聘请你的缘故吧。

网友:
养猪版主能传个肯纳的牌号知识吗?
我用肯纳的   DNMP150612  KC9125的加工40CrMo,精车,一片4个刃口,能加工1500件,工件直径平均约25mm,长度约160mm,单件成本0.042左右。
该刀片就是用于该零件的粗车,也能加工800件以上。

网友:
如果是钢件连续切削,其实你可以试试KC9110,耐磨性更好,寿命也会比你现在用的KC9125更好。
以车削刀片的材质为例,KC9125:K表示Kennametal,肯纳,硬质合金;C表示Coating,涂层;9表示化学涂层(5开头的表示是物理涂层);1表示工件材料组中的钢件(2是不锈钢,3是铸铁,4是非铁金属,5是高温合金,6是硬材料);25表示刀片材质的耐磨性(或韧性),01-50,数字越大韧性越好,数字越小表示耐磨性越好。
因此,可以看出,KC9125表示其是涂层硬质合金材质,加工钢件,耐磨性中等,可以用于断续切削。
如果想详细了解肯纳车刀刀片的知识,可以下载我已经发过的“肯纳车削样本资料”。
DNMP150612,这是ISO刀片编号原则,各家刀具供应商大多是类似的,D表示刀片形状是菱形,刀尖角55度;N表示刀片后角是0度;M表示刀片公差等级是M级,一般是直接压制的刀片,公差较大,G级公差的刀片一般是压制后又经过磨削的,其精度更高,价格也更高;P表示刀片型式(断屑槽型及螺钉孔等);15表示刀片内切圆尺寸,可以简单理解为刀片的大小;06表示刀片厚度是6.35毫米;12表示刀片圆弧角半径是1.2毫米。详细知识可以参考肯纳车刀样本A38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想和你做无聊的争论。
在汽车行业里,肯纳刀具的市场占有率不仅是第一,而且遥遥领先。可能是因为选择肯纳刀具的那些全球汽车行业的客户都没有高薪聘请你的缘故吧。

听说你是肯纳的啊,不知道你对汽车加工行业了解多少,看起来是不多啊。
除了加工发动机缸体缸盖你们占有率高外,像曲轴、凸轮轴、刹车盘、连杆等,有多少用你们东西的啊?汽车不是光有发动机和变速箱的,你知道吗?你一个破肯纳做刀具的看起来挺牛啊,什么叫高薪?你一个月顶多5-6000,我挣你好几个你信不信。

网友:
呵呵,我根本不知道汽车“六大件”,我一直以为发动机加上四个轮子再灌些菜油就可以跑了!所以我很无知;
我看起来很牛吗,谢谢夸奖!愧不敢当;
什么叫高薪?我就更不知道了!我挣多少是我自己的事,似乎跟你没关系吧;
至于你挣我“好几个”还是好几十个,那是你自己的事,似乎跟我没关系吧。
你挣多少我没兴趣知道,但从上面的发言就可以让所有人知道你的素质有多低!的确配得上所谓的“高薪”!唉,可怜的人!

网友:
呵呵,看看上面,您每个回帖里都有人身攻击的话,素质高低由此可见啊

算了,不陪你丢人了啊,爱丢你自己丢吧

网友:
火气都不小啊,刀具版面真是是非多

网友:
这就对了,各抒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