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石和沙管内径分别有多少型号?哪那家的经济实惠?

楼主(2008-08-18):
宝石沙管的型号有那几种,不到原厂去买,那里还可以买到?

谢谢!

网友:
宝石与砂管是配套使用,可以直接联系我13818255355

网友:
0.8的砂管用0.25的宝石
1.0的砂管用0.30的宝石
1.2的砂管用0.43的宝石

网友:
宝石有多种.砂管也有多种.
常用的宝石.0.3 0.26 0.33
砂管有1.0 0.8
用什么样的砂管要看切口要求的效果.如果切口要求小就用细的砂管.
宝石是根据压力来的.380用的都是大的宝石.300的用的小宝石.

网友:
使用大宝石与小宝石与压力无关。大宝石在固定时,固定接触面大,固定的更稳定,水箭的同心度有保证。使用小宝石要保证切割头组与延长杆的精度,反之对喷砂管使用寿命影响很大。
使用压力380的切割厚板最好是用1.02的砂管。
使用压力300的使用0.76的砂管划算。

网友:
楼上的你所说的压力不同  砂管的直径也不相同。难道对宝石的大小没有要求吗?1.02的砂管配0.26的宝石,和配0.3的宝石能一样?

网友:
1.02的砂管配宝石主要看机器的水流量与压力。
据我所知,国内生产的机器除了大地的3040与3740两种型号用0.3内孔的宝石外。大部分厂家做的水刀用0.3宝石内孔效果不是很理想,实际都是用0.26内孔的宝石。
另有几家增压系统用全进口,电机30KW的,也在用0.3内孔的宝石。
FLOW得出的结论:砂管的外径越小,同心度固定的好

网友:
沙管根据不同的厂家的刀头设计有不同的尺寸:

外径:
FLOW型的刀头用的砂管,外径为7.14mm
JE型的刀头用的砂管,外径为6.35mm ,国内普遍是用这种
IS/KMT刀头用的砂管,外径为9.42mm
OMAX刀头用的砂管,外径为7.98mm

内径:
0.30英吋 =0.76mm ,用家一般习惯说成0.8

0.40英吋 =1.01mm ,用家一般习惯说成1.0

长度:
一般为3英吋长,即76.2mm,也有加长型的为4英吋长即101.6mm

外型上FLOW沙管会有带铜环不带铜环之分

宝石喷嘴的种类有10种以上,要根据机型确定用家的使用外形后,通常按宝石内孔:沙管内孔为1:3的比例定规格

您可加我QQ376631828继续详谈

网友:
宝石与沙管型号

宝石孔径规格0.15mm以上都有
沙管规格有三种:
1  .    0.76/6.35-76.2
2  .    1.02/7.14-76.2
3  .     1.02/9.43-76.2
如有需求,请电话联系   0316-5993101

网友:
你买设备的时候
    厂家没给做培训么
        你们需要什么样的  都应该说清楚啊

网友:
常用宝石内径有:0.254(0.26)/0.28/0.3/0.33
常用沙管内径有:0.76/0.82/1.02
这些产品的话可以到深圳市祥顺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去买,公司是专业做水刀配件的!
15889775424

网友:
不同压力不同配置

QQ475174799     可以联系

网友:
红宝石内孔的大小和沙管具体尺寸有以下几种:
       红宝石内径有:0.25或者0.26mm、0.28mm、0.30mm、0.33mm、0.35mm.
       沙管内径有:0.76/0.82/1.02
       正常情况下是大配大,小配小,特殊情况可根据使用者的经验来配套使用。
    重庆晶体科技分公司是专业生产和加工蓝宝石的厂家,如有需要,可以和我公司联系,电话:023-68222331

网友(2008-10-30):
涨不少只是呀,正在学习这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