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膏是什么

楼主(2008-08-18):
装配轴承零件时凃得很多的那个深绿颜色的膏是什么?起什么作用呢?成分是什么

网友:
是润滑脂吗?

网友:
轴承上涂的不是润滑脂还有什么呢。早期用的多数是钙基及钠基润滑脂,颜色是呈黄色俗称黄油。以后有锂基,石墨基等。但颜色有红,绿,黑等。不知是本身颜色还是加了颜料,就是没人叫红油,绿油。不知是否正确请指点。

楼主:
谢谢~清楚了,我想它是润滑脂,钙基的,便宜。

网友:
应该是润滑脂,深颜色的有可能是轧机轴承专用脂----接近黑色;或者是锂基脂--深棕色!

网友:
都是装过轴承的弟兄吗

网友:
轴承装过不少,但这种油脂我们这里没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应该是在轧钢厂干过预装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