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台锯(table saw)的行家们求助

楼主(2008-08-18):
请问在安规或者其他的行业标准中,是否有明确要求,锯片必须能够降到工作台以下的标准,甚至要降到多少?

网友:
圆锯片所说的是推台据吧?

网友(2008-09-25):
没听说过.一般是有护罩的?

网友:
还没有相关标准,基本上都是按实际使用情况自定的。

网友(2010-05-03):
不知道,就知道国外已使用感应保护装置了。

网友(2010-09-09):
没有具体标准,也不需要什么限制性标准,只要你将圆锯片的刀齿,高出一些!  要锯切木板厚度即可,高出很多还不安全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