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钢和40Cr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8-18):
45钢和40Cr有什么区别?
能不能用 45钢 代替 40Cr 加工齿轮?
谢谢!!!

网友:
不能(你自己去比较一下,材料方便的书上都用,习惯自己查书好)

网友:
40Cr和45刚都是调质刚,尺寸较小时,碳素调质钢与合金调
质钢的性能差不多,但当零件截面尺寸较大而不能淬透时,其性能与合金钢相比就差的很远了,两者比较,40Cr的强度要比45钢高许多,同时具有良好的塑性和韧性。

网友:
不行,45的某些性能达不到

网友:
不是同一类钢材